[手动] 推荐个劳保防尘的好东西

楼主(2024-04-04):
自己看图片吧,这个是电焊不到一小时之后的结果,类似于香烟的那个过滤棉,塞在鼻孔里面用的,不碍事,用起来很方便。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阻碍呼吸,但是会不自觉的张口呼吸,使用中要注意坚持鼻孔呼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松 或者3M 7502+2097
这个没用的

我知道肯定是专业防毒面罩好,但是这东西有个缺点,就是戴了电焊面罩之后再戴防毒面罩会不会戴不上。感觉也麻烦。 我是打算鼻塞和口罩配合着用

网友A:
重松 或者3M 7502+2097
这个没用的

网友:
感觉口罩方便点

楼主:
和口罩联合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肯定是专业防毒面罩好,但是这东西有个缺点,就是戴了电焊面罩之后再戴防毒面罩会不会戴不上。感觉 ...

有配套的
抖音上有兼容型号

网友B:
目前用过最好的是这个,换过滤棉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过最好的是这个,换过滤棉很便宜

你朋友厂里沪工电焊机你弄回来没有 那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过最好的是这个,换过滤棉很便宜

工业级的,过滤水泥灰都没有问题

网友:
简单的空气过滤,备点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朋友厂里沪工电焊机你弄回来没有 那是好东西

都是380V的,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过最好的是这个,换过滤棉很便宜

啥 牌子的  日本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 牌子的  日本货吗

重松,日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重松 或者3M 7502+2097
这个没用的

看他脱下来那个肯定有用,跟香烟滤嘴一样黄了。用处比起专业的差多少倒是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他脱下来那个肯定有用,跟香烟滤嘴一样黄了。用处比起专业的差多少倒是不懂了 ...

本人不是这个电焊行业的,
我的行业灰尘居多。
我只知道烟尘颗粒大小有区别

电焊烟尘颗粒更小防护更难
唯一区别 就是过滤颗粒物大小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过最好的是这个,换过滤棉很便宜

这个看着很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着很专业啊。

是的,这个带两个碳盒,带呼气阀,佩戴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