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众大灯开关如何拆解

楼主(2024-04-04):
大灯开关光感线断开了,要拆开焊接,只拆开电路板部分,后面的死活拆不开,知道的老哥指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有卡簧或者销子

网友B:
直接拨出来的,大力些

网友C:
原来开关里还有电路板,

网友:
复杂的开关啊,这线怎么会断呢?

网友D:
这是寨版的吧?我也想换个带自动大灯的开关,一看都是这种内置感光头的,膜太深了天黑点就是街上最亮的崽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拨出来的,大力些

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卡簧或者销子

研究半天了没发现有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寨版的吧?我也想换个带自动大灯的开关,一看都是这种内置感光头的,膜太深了天黑点就是街上最亮的崽儿... ...

我网购了一个光感头,准备把光感头当前挡角角,把线焊上

网友:
卡扣没找到。。

网友:
就凭这两个图片能找到人指点还是难啊

网友:
一般都是卡口的,你仔细找找,也有的是暗藏的螺钉。

网友(2024-05-23):
卡口设计的巧妙

网友:
改装件再改造

网友:
怎么拿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开关里还有电路板,

这是后加装的自动大灯开关。不是原厂的。

网友:
原装的这里有卡扣,你这个看起来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