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LED聚光射灯泡

楼主(2024-04-04):
两个LED聚光射灯泡故障原因不停闪烁,拆开都是电容鼓包,LED的通病

网友A: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B:
拿着电线测试,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C:
发热够大的,板子都烤变色了。

网友D:
搞它,换电容,换换换

网友:
总感觉散热不行

网友:
TV2233,这驱动芯片少见。能把芯片资料公布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  散热不行  LED都干不过节能灯

网友:
手拿电线,艺高人胆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看驱动外置的射灯还是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着电线测试,真是艺高人胆大。

建议串40w白炽灯测试,减少榨电容烧芯片飞溅。一体高压灯珠风扇散热供电难弄,以前多灯珠,可以找6到12v一组灯珠,旁路给散热风扇取电,加快散热。

网友:
散热不解决好,还是用不久。

网友:
缺个灯座?手拿电线试机得是老师傅了

网友:
低端的等是没必要加散热装置的吧。

网友:
单灯珠,一个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是个问题!!

电路板在里面是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着电线测试,真是艺高人胆大。

没找到灯头,只有小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够大的,板子都烤变色了。

在里面闷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它,换电容,换换换

都是电容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搓灯座

临时试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