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不用说,肯定是首拆,一个HDMI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

楼主(2024-04-04):
看不懂,大佬懂嘛。

我估计就是一个延长器。

网友A:
看不懂,只看到是NXP的方案,如果是延长器不是应该要带外接电源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只看到是NXP的方案,如果是延长器不是应该要带外接电源么???

HDMI本身带5V,应该不用外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MI本身带5V,应该不用外接了吧

不了解,不过高频的信号衰减了应该要外加供电将信号放大才对,当然是我猜的...

网友:
造型有点酷

网友:
看着像同步解密芯片

网友:
猜是数据传输头

网友:
好神奇的东西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

网友: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看起来是某个做测试用的

网友:
数据传输头?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华强北有各种神奇的你意想不到的转接卡,
话说论坛又抽风了?

网友:
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只是单纯延长器,有scl,sda总线插口。

网友:
应该不是个单纯的延长器,毕竟上面这么多跳线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