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商用电磁灶

楼主(2024-04-04):
某单位食堂电磁灶故障,现场检测控制器问题直接拆回维修,三相30KW,结构比较简单。三相电源》》分出一路控制电源和主电路的三相全桥整流》》主电容滤波》》IGBT模块》》谐振电容》》感应线圈,控制电源有380/22V变压器取的》》主控板》》开关/显示屏/散热风机。不讲废话了直接上图

网友:
商用的质量好点

网友:
电磁炉是没有明火的灵魂的

网友:
电路板上的痕迹是什么?米糊么?

楼主:
出场时喷涂的三防漆,这是个半桥驱动的比较简单

网友:
外观也没有照片,。没见过

网友:
怎么光是拆?没有查出点问题来吗?

网友:
还挺干净的,应该使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隔离驱动??做工很好

网友:
商用的品控都很规范、严谨!

网友:
没有外观照片?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商用的质量好

网友:
商用的也差不多的,就是功率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