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努力搬砖,搭个临时台阶,换机油

楼主(2024-04-04):
在自家门前搭个临时台阶,把车尽量往前停靠,这样车底空间大一点。接着就是下护板,检查原排油口和机油格没漏油,接着就是排油,拆机油格。没多久排完,接了一大盆。

自制漏斗上场,想不到螺纹还合适,可以拧上,纹丝不动。以前没漏斗,洒出不少油。

因不是在原商家购买,先倒一杯出来品一下,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

老师傅说,呲点玛莎拉在新机油格密封圈有好处,照做。

搬出上一年换的油+桶过称,现在加的时候也过一下称,即加够了,不用反复插油尺看。

着车十分钟,观察没异常漏油。清洗油渍,恢复护板。

换空气格,空调滤芯。

前两次忘了填保养记录,这次不能再忘了。

打完收工!

网友:
曾经这么搞过,斜坡上,一边架空

网友:
现在城里有平台养车店的话很便宜了啊

楼主:
一直都是自己换油改装等

网友:
自己diy半边地沟好评,这样换机油就省事省力很多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挺好,机油变速箱油都可以自己换

网友:
我还是去有升降机的换

升起来顺便检查一下车底的情况

网友:
不错的工具,手艺好,思路清晰

网友:
一直没有条件自己换机油

网友:
动手能力强,简易的台阶有点危险,自己动手能节约不少银子,还换的放心。

网友A:
eneos机油是日本原装进口吗?4L装要多少钱?

网友B:
这铁壳机油都生锈了

网友C:
用角钢焊两个架子,下次用就方便了。

网友:
缤智,我也是自己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铁壳机油都生锈了

生锈是上一年换的旧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eos机油是日本原装进口吗?4L装要多少钱?

是否原装不清楚
一年比一年贵
2019年 74元/1升装
2020年 85元/1升装
2021年 330元/4升装
2023-2024年 375元/4升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角钢焊两个架子,下次用就方便了。

架子太占地方

网友D:
自己给自己发保养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给自己发保养记录?

有一台五菱小件容易坏,所以维修换件,保养等,都做记录,成习惯了,有记录方便下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