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弧焊机输出端并接个大电容能防止粘焊条吗

楼主(2024-04-05):
不好起弧,容易粘,并个大电容可以吗

网友:
跟这个大电容没有关系的。

   跟电路倒是有很大关系;。

网友A:
那是你的焊机功能不完善,高级一点的有推力设置,就是检测到粘焊条时,电流变大,会自动把推力电流加上去,增大输出,当焊条正常时,减小电流到设定电流值。

网友:
是焊接电流不够吧,没办法调大的话就换小一号焊条!

网友:
粘焊条哪是你技术问题

网友B:
电流调大一点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推力吧,这个比较高级

网友:
你这个是电流不合适 要把电流调大一点就好了
另外焊条是不是有点受潮了啊

网友:
肯定不行,原因:
1.你技术不行
2.电流没调够
3.焊条用粗了
4.焊条牌号用错
5.电源电压问题
6.硬件问题(焊机、电缆、把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大一点不就行了

焊条头热了没事,新换上的冷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焊机功能不完善,高级一点的有推力设置,就是检测到粘焊条时,电流变大,会自动把推力电流加上去, ...

焊起来了就没事了,就是新换上焊条、刚接触上还没起弧的一瞬间就粘住了,所以我是想增加这一瞬间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起来了就没事了,就是新换上焊条、刚接触上还没起弧的一瞬间就粘住了,所以我是想增加这一瞬间的电流 ...

虽然我不弄电焊,但是我看人家师傅刚换上去的焊条都在。一个空位划拉两下

网友:
还是得练一下腕部力量,控制住保持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弄电焊,但是我看人家师傅刚换上去的焊条都在。一个空位划拉两下 ...

有时没地划拉,所以才想的这法,

网友:
不如在地线夹处加一块铁片,供划拉冷焊条用。热了,就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