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内胆粘在加热盘上啦

楼主(2024-04-05):
少见的加热盘是光滑无纹,溢油就粘在一起了

@鑫喜电器修理 家电维修(O3xri5niua3mtuyi) 的精彩视频-快手 (kuaishou.com)

网友:
98压力少见,有50就不错了,多数是30左右,难道高点压力那么难?

网友A:
尽量少放油,保持加热面和锅底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少放油,保持加热面和锅底清洁

多数盘上有纹路没有这样问题,可能这样紧贴的加热效率高一点

网友B:
见过一个电饭锅因为故障,发热盘都融化了。我一直都觉得奇怪,发热盘中央那个叫什么零件的里面不是有温度保险吗?为什么会没起作用。

楼主:
突破了185摄氏度最后一道防线,一直烧?
可能不当维修过或者不当使用

网友:
因油而粘在一起,可以通过加热后分开,然后清洁处理。而由发热盘融化粘在一起,那锅就报废了。

网友:
98KPa差不多1atm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个电饭锅因为故障,发热盘都融化了。我一直都觉得奇怪,发热盘中央那个叫什么零件的里面不是有温度保 ...

锅与发热盘之间不贴合 缝隙太大

网友:
只要贴合的好,温度过高,温度保险丝会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与发热盘之间不贴合 缝隙太大

经常有米粘在锅底,造成烧掉底的

网友:
松下都是这样,我家电饭煲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