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nas越来越多了,不过稳定性还是不太行

楼主(2024-04-05):
这几年国产nas越来越多,比如绿联、联想等,但论专业程度还得群晖、威联通这两家。
如果是下载用、存电影等不重要资料,可以选国产nas,如果是存重要资料,建议还是群晖和威联通比较好。

网友A:
NAS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看需求吧
要是单纯的新手想玩儿玩儿 找台不用的旧电脑上unraid其实就足够大多数人用了
而且可以从入门到精通到放弃一直都够用
群晖和威联通基本上都算是买软件送硬件,当然你要想用黑的体验一下当我没说
国产的……哎算了
不过千万千万别在nas上搞叠瓦盘
尤其是国产nas加叠瓦盘
除非……你在里面存的数据都是乐色

网友B:
之前矿难时想搞个猫盘上个黑群玩,舍不得钱没搞。
前两天捡了个小米的路由器,发现原厂固件自带了相册同步,并且是3。0的接口,于是又起了折腾个轻NAS玩玩的心,却突然发现除了翻车迅H1自带的盘之外,手上几乎没有闲置的笔记本盘了,台式机盘倒是还有两块,但需要额外的供电貌似有点不环保,所以在想着怎么开口找同事把之前送他的500G笔记本盘再要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矿难时想搞个猫盘上个黑群玩,舍不得钱没搞。
前两天捡了个小米的路由器,发现原厂固件自带了相册同步 ...

  啥型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矿难时想搞个猫盘上个黑群玩,舍不得钱没搞。
前两天捡了个小米的路由器,发现原厂固件自带了相册同步 ...

哈哈哈……小米路由功耗高吗?

网友D:
我用一台J1800CPU的小电脑,长开机,功耗才5W不到,130多元就搞定了。

网友E:
以前各种折腾黑群晖,发现要么硬件要么软件各种小毛病。现在已转白群晖3年了,毕竟人到中年没那么多闲工夫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小米路由功耗高吗?

具体没测,但应该高不到哪去,7621的主控,原厂配的可能是12V1.5A的电源,因为是捡的只有机器没电源,找了个原来中兴光猫1A的电源配上,然后目前关了2.4G(因为这玩意和USB3.0可能有相互干扰)挂了个翻车迅H1的硬盘(硬盘盒支持不用时休眠),晚上用起来也没发现因为功率不足重启之类的现象。
我甚至还动过给个改成C口用5V供电的念头。

@b280444623 小米的R3G,7621主控+128内存加256的运存,1WAN2LAN,自带一个3.0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没测,但应该高不到哪去,7621的主控,原厂配的可能是12V1.5A的电源,因为是捡的只有机器没电源,找 ...

可以插个12v2a的   嘿嘿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A:
NAS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看需求吧
要是单纯的新手想玩儿玩儿 找台不用的旧电脑上unraid其实就足够大多数人用 ...

用普通SATA固态怎么样,长期待机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台J1800CPU的小电脑,长开机,功耗才5W不到,130多元就搞定了。 ...

什么系统的?

网友:
还是自建好,既自由,性价比还高。

网友:
我还是喜欢群晖的,赶快群晖可玩性高。

网友:
群晖还是很稳定的,价格不贵。

网友:
内网用黑群晖还是比较省的。找个淘汰的电脑就能用。

网友:
一直黑群晖4年了,稳如老狗

网友:
黑群晖搞起 基本的存储我用的 g4560 板子+u+内存才一百多  四个sata 足够用了

网友:
想入手NAS玩,蹲咸鱼好几天了,没有合适的

网友:
威联通路过~稳定性还是没得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各种折腾黑群晖,发现要么硬件要么软件各种小毛病。现在已转白群晖3年了,毕竟人到中年没那么多闲工夫 ...

哈哈,跟你一样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我买DS220+也转眼3年了,随便升级不用顾虑。除了备份、相册和网页剪辑功能,其它属于多余的功能。
之前折腾的2个蜗牛黑群晖,现在直接拔掉插头闲置状态。三天两头的出问题,没时间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