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机械硬盘,一个盘片大概多大容量?

楼主(2024-04-05):
这种大容量机械硬盘,磁头数量都非常多吧?如果其中一个磁头坏了,其他盘片上的数据还能读出来吗?
还有请教一下,一个盘片是不是正反面都可以存数据?

网友:
请高手解释

网友:
正反面。单碟2T多。理论上可以,需要专业操作,修改固件屏蔽,俗称砍头,数据恢复的人可以做到。

网友:
每个盘片两个磁头,坏了一个就不能用了,需要专业的做砍头缩容才能继续用
目前最大单碟容量是希捷HAMR硬盘,3.2T

网友:
这个可能会无止境增长吧,当下应该是2T

网友:
看盘本身容量和技术。砍头是救不回数据的,要数据只能数据恢复的方式。一般人别搞什么数据恢复,基本不可行,多备几块盘才是王道

网友:
单碟容量差不多已经极限了,叠瓦盘略高些。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数据重要就多备用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