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用车装反光条,应该不违法违规吧?

楼主(2024-04-05):
昨晚看到一辆家用轿车,贴了好几个反光条,别说,特别明显,不知道这个违法违规吗?我也想试试

网友A:
贴反光条不违规的,但是要注意贴的部位,可以贴在轮眉、保险杠这些地方。我的车贴了10多年了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反光条不违规的,但是要注意贴的部位,可以贴在轮眉、保险杠这些地方。我的车贴了10多年了都没问题。 ...

那就好,打算贴在保险杆两头附近。

网友:
可以 没问题

网友:
贴在保险杆两头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够过车检就没问题吧

车检的时候撕掉过了再贴上,或者找H牛

网友:
反光贴也有三六九等,选好的效果很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反光条不违规的,但是要注意贴的部位,可以贴在轮眉、保险杠这些地方。我的车贴了10多年了都没问题。 ...

我贴车牌上

网友:
只要你不贴车牌号上就行。

网友:
局部贴没有问题,如果贴的太密导致改变车的外部颜色可能就算违章。

网友:
这个可以罚你遮挡号牌了

网友:
我贴在车后两边,只有5*5cm那么大

网友:
如果能治疗后面的远光狗,我也贴

网友:
可以贴在后面车牌上面嘛

网友:
好的反光贴 晚上确实好用,不超过多少面积 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车为啥要贴反光条?灯都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