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松下本子如何绕过BIOS密码?

楼主(2024-04-05):
带密码的松下本子,密码无法清除,想调用内部封禁的GPS功能,有成功绕过密码进入BIOS设置的好办法吗?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想办法重置或清除密码才行

网友B:
PXE启动用DOS工具清除BIOS密码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想办法重置或清除密码才行

此机具有最高级别的密码保护机制,一般的手段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E启动用DOS工具清除BIOS密码试试看...

据说此机有个专门的加密芯片管理密码,不知能绕过去不?

网友(2025-05-13):
还是芯片重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