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停按压车头是干什么?什么操作需要不停按压车头?

楼主(2024-04-05):
看到一个车子在强烈车震,到车前一看,原来引擎盖打开了,2个人在猛烈按压车头,
另一个人似乎在车下搞维修,
这是维修什么?需要2人不间断强烈按压车头呢?

网友:
对螺丝孔呢

网友A:
会不会是拆卸的螺丝或者零部件掉不下来想通过摇晃让它掉下来。

网友:
真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网友:
问问那两个人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B:
找异响吧?找异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拆卸的螺丝或者零部件掉不下来想通过摇晃让它掉下来。

我以为是车震,走过去一看更奇怪了,2个人在使劲按车头

网友:
找前悬架机构异响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车震,走过去一看更奇怪了,2个人在使劲按车头

哈哈哈哈哈哈,思想不端,哈哈哈哈

网友:
异响!在确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异响吧?找异响吧?

一般哪类异响,需要2个壮汉同时按压车头很久呢

网友C:
清理油底壳里面的废机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哪类异响,需要2个壮汉同时按压车头很久呢

异响基本都是悬挂系统,平衡杆胶套,三角臂胶套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理油底壳里面的废机油吧

废机油需要使劲按压车头搞车震么,那车震的幅度真是挺大的

楼主:
你见过不停按压车头找异响的情形么?

网友:
射孔么,不知道的事情,上前去问问就清楚了

网友:
一个在下面忙乎,另外两个在上面忙乎,中间有一个在猛烈的震动,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