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萌新小白 请教各位大佬 Intel 闪存 用什么方案?内详

楼主(2024-04-05):
萌新小白 请教各位大佬 Intel 闪存 29F01T4ANCTH2 用什么方案?

闪存编号为29F01T4ANCTH2,单Die容量256Gb,4Die封装,每颗闪存颗粒可支持4通道4CE,容量1024Gb(128GB)

网友A:
bga252脚位,4ce B17A,支持的主控很多很多。58xt,58H,3281,3268,PS3111,59xt2,看你想做啥吧

楼主:
可以做普通U盘嘛?  还是只能做带缓存的固态U盘?

网友:
普通U盘,那就上3181吧

网友:
3281板子,272焊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252脚位,4ce B17A,支持的主控很多很多。58xt,58H,3281,3268,PS3111,59xt2,看你想做啥吧 ...

B16的这个,不是B17,不过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252脚位,4ce B17A,支持的主控很多很多。58xt,58H,3281,3268,PS3111,59xt2,看你想做啥吧 ...

这个不是  BGA132 嘛 ?  还是BGA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