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自激,根本无解!

楼主(2024-04-05):
改了数十个可调了,从手调到数控,从数码管到液晶屏,从黑白,到彩色。万变不离其宗。

不自激的电源,咋改都不自激。自激的,咋调整没有根除,最多,小有改善而已。

2-3并电容104-204,
15-3并电容104-204,
5-地并电容,

焊变压器,等等。

更求新招式,求大神指点。

350-27为例,拆除启动电阻,加装12v电源,拆除7812,短路可调电阻,j24改为20k-56k。从1脚和15脚调整基准,电压电流范围都能达到,超功率也很稳定,72v8-10A电流充电,充满100Ah电瓶无异常。这是正常的。

自激的,电流稍大,啸叫刚起,功率飙升,马上烟花。烧毁开关管和保险丝。正常的,电流上到20A无压力,自激的,电流8-10A就烟花。

求大神指点迷津。

一共遇到3个电源自激,概率不算大,纯技术探讨,无果就放弃这几个,当料板,拆配件。

不死心。

网友A:
芯片差异?试试

网友B:
线路板引进自激?

网友C:
或许有可能是线路布局的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芯片差异?试试

辅助电源电压高低有啥影响?

前几天拿个饮水机电源试了下,没断启动电阻,只断掉原机的次级供电,结果开机炸掉保险,13007,整流桥,换后好了。

又想看看辅助电压高低的影响 ,
将启动电阻拆掉,次级供电断掉,
用可调电源供电,从原始的17V调到12V,带同样负载,整机功耗没看到什么变化。
调低到好像7V左右停摆了。
再调高,金光一闪,俩管都穿了,
算了,丢了不整了。

这机子轻载到 重载时次级供电约在13~17V变化,
重载时,开关管的激励电流,
不知是主要靠推动变压器那2圈的自激,还是靠俩小管子推动,
或者是兼具。

看到有坛友讲提高辅助电压或改小激励电阻的,
不知影响多大

网友E:
自激的板子和不自激的板子互换494看看是芯片还是布线问题

网友F:
供电vcc还有地线走线布局影响很大。

网友D:
还有变压器,输出大电感,超额定后可能不稳定了

网友G:
把辅助电源电压提高一点

网友H:
像这类的问题,论坛已经有很多解决方案,给自己搜索一下,别当伸手党,指望方案自己找上门。

网友:
我自己在网上买的方案跟你们的都不太一样,改了以后,从来没出现过自激或者啸叫。如果想看的话,留下邮箱地址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差异?试试

494都换了7500b,说实话,除了低端,就是极低的电压和极低的电流有改善,并没有多大影响。
芯片差异可以排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引进自激?

一批10个一样的电源,只有一个自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有可能是线路布局的问题呢

同批次的,其余都工作良好,超功率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辅助电源电压高低有啥影响?

前几天拿个饮水机电源试了下,没断启动电阻,只断掉原机的次级供电,结果开 ...

辅助电源,几乎木影响,原厂也有采用7812稳压后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激的板子和不自激的板子互换494看看是芯片还是布线问题

芯片,和布线,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vcc还有地线走线布局影响很大。

供电都插入到原机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变压器,输出大电感,超额定后可能不稳定了

现在就是怀疑这个变压器的参数了。但是同批次的,应该工艺离散性没有那么大。准备交换试试。每次都烧一对开关管,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辅助电源电压提高一点

实际没有什么用。又不敢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像这类的问题,论坛已经有很多解决方案,给自己搜索一下,别当伸手党,指望方案自己找上门。 ...

伸手党,是不做的。君不见各种改善方案都已一一尝试,未果。才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