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模块点焊机加装自动触发开关

楼主(2024-04-05):
模块点焊机确实好用,但触发有点麻烦。参见:PWM模块控制,超级电容点焊机完工。(3-30更新25平方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85846
(出处: 数码之家)

原来的手柄压力开关是机械的,用起来不太方便。改自动吧。
买光耦TLP521,自己找了两个1k电阻并联,焊在1端。
焊线,焊插头,接线。
试验OK啦。

楼主:
镍氢电池

负极0.15镀镍,正极0.1镀镍

楼主:
光耦1脚通过电阻接焊笔负极,管脚2接超级电容负极。管脚3,4通过插头接模块触发控制。

楼主:
当初超级电容便宜

网友A:
这种的有炸管风险吗?

网友B:
还是弄个点焊机控制板,才算自动化,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有炸管风险吗?

管子够多就不会炸

网友:
所以这种就可以自动了嘛
小元件解决大问题啊

网友C:
变成自动电焊机了?没压好是不是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成自动电焊机了?没压好是不是会误触发?

触发后延迟1秒

网友D:
用弹簧再加个可以调节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弹簧再加个可以调节压力的

那个一体手柄有加压触发开关。如果想用,把这个插头拔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弄个点焊机控制板,才算自动化,放心使用

有一个。这个是组了玩玩。

楼主(2024-08-17):
用了好几次,好用。

网友:
这个点焊笔那可以升级一下,要不焊点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