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节7号电池的电子表,想换电池不重新调时间,需要并一个什么规格的电容器?

楼主(2024-04-05):
内容如题,两节7号电池的电子表,想换电池不重新调时间,需要并一个什么规格的电容器?并到电池两端吗?并且有些表内部空间也不大。还有一个用3节LR44钮扣电池的计算器,也是换电池掉信息,要并一个什么样的电容器?
谢谢各位。

网友:
感觉容量大些比较好

网友:
可以试试,我用过4700UF可以10多秒,大点时间更长。

网友A:
Q=I t
C= Q/U    => C= I t /U
工作电流测的1mA,7号2节串联按3V,换电池要30s,则 C = 1e-3*30/3 = 1e-2 F = 10mF  这样算好像没错,要这么大没想到

网友B:
用法拉电容,0.5F,5V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I t
C= Q/U    => C= I t /U
工作电流测的1mA,7号2节串联按3V,换电池要30s,则 C = 1e-3*30/3 = 1e-2 F ...

精确计算,厉害

网友:
取决于您的手速!只要速度够快,容量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确计算,厉害

计算是计算,但是,当你要换电池的时候,电压已经没有3v了

网友:
不如增加一只备用电池靠谱!

网友:
电子表换电池没记忆真不爽

网友:
正常速度更换电池几百uF应该足够.

网友:
随便找一个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并在电池盒正负极上就行了,俺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一次换一节,拼手速

网友:
用测试钩,换电池的时候正负极接上外接电源,可以任意时间了。

网友:
不如买个电池盒,换电池前,先并联上一节电池,换完电池,再把电池盒取下来,签到红包买下来也就几分钱的事儿

网友:
随便几百uF的电容,换电池的时候手速快一点就没问题。

网友:
按上面说的,电池盒加测试钩,方便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法拉电容,0.5F,5V的就可以了

这家伙,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Q=I t
C= Q/U    => C= I t /U
工作电流测的1mA,7号2节串联按3V,换电池要30s,则 C = 1e-3*30/3 = 1e-2 F ...

工作电流应该没这么大,液晶显示的几微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