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国产手机屏幕跟国产电脑屏幕对比

楼主(2024-04-05):
手机屏幕明显冷很多

网友:
结论有点草率,可能两块国产对比或两块进口对比都有区别

网友:
色调不一致,没法比较

网友:
低端机屏幕就那样

网友:
手机屏分辨率不是显示器能比的

网友:
真是乱来,冷暖屏模式时可以调的。
重点是跟显示器比毫无意义啊。。亲。

网友:
冷暖都可设置。

网友:
这样比没啥可比性,不过进口的三星手机屏是要比国产的强

网友:
您这应该属于两个显示设备色彩域的调试不是太一致造成的。

网友(2025-05-09):
国产机也有高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