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大家推荐一个3000内的示波器

楼主(2024-04-05):
如题,维修测试用,优利特的,3000内的,求大家帮我推荐一个呗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不认识的深圳的厂技术员在小黄鱼上和我联系,说厂里的示波器坏了,说能不能修,我说你把故障现象说一下,还好是不开机,怀疑是电源问题,于是我帮他修好了。修好后我也操作了一下,这款应该是新出的方案。我对这台机子的印象是一般般,三千内不如玩二手泰克的三系。

网友:
要什么优利德,普源和鼎阳都有12bit平价示波器了,很实惠。

网友:
优利德还是算了,N年前买过,调节钮太容易失灵了,频响起伏又太大

网友:
买是普源和鼎阳,你这个价位能买到不错的了,12bit的,国产的量大管饱,有时间研究一下还可以买低配刷高配。

这几年国产adc的方案也开始来了,当然中高端还是进口芯片,但中低端国产adc规格和实践本身都不错。

吃饭的工具强烈不建议买二手,除非在保修期内的,就算你会修,那种纯捡漏的不算,多数时候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修买的时候就有问题或者隐患的机子。二手还是那种爱好者或者学生预算太少的,你这预算很充分了。我就刚坏一台,不会修,找楼上这类闲鱼维修的,报价200多,我寻思我那机子很多挂着的也才500多,有几个400的的,我现在半坏不坏的直接回收200元不也很好? 挂200多当天就出手了,收的也是一个维修老哥,估计那种问题很常见,对他们来说很好修,但这是技术饭,不懂就省不了这个钱

楼主:
那就定鼎阳的吧,那大家帮选个鼎阳的什么型号

网友A:
要看哪方面的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哪方面的维修吧

工控方面的

网友:
鼎阳【新机】示波器12-bit分辨率SDS800X HD 2/4通道 SDS814X HD(100M丨2GSa/s)

网友:
用得着推荐吗?直接淘宝或者京东,找鼎阳的旗舰店,按你的预算在12bit里挑不就完了么?如果想低配刷高配就先去研究下哪个型号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