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TM1638驱动共阳数码管,太难了

楼主(2024-04-05):
四位数码管显示时间玩够了,所以很想做个八位数码管显示模块。
了解TM系列的数码管驱动芯片,觉得TM1638很合适。
因为根据手册说明,它能驱动共阴数码管,又能驱动共阳数码管,驱动时序又与TM1637差不多。
于是确定选择TM1638打板制作八位显示模块。

可是,真正驱动起来,却不是想像的那样简单!这是用1637驱动思路驱动的结果:

还是回归TM1638手册,仔细分析共阳数码管的驱动方式。

觉得很是独特,主要思路就是把段码与位码进行互换!
但是,总是觉得太难了,有时间还是把TM1638模块改为共阴。

网友A:
按键的时候会影响显示,消隐的字段会微微发亮,对我来说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的时候会影响显示,消隐的字段会微微发亮,对我来说是鸡肋

哦,有这种现象。我倒是从来都没有用过这类芯片来作为按键输入的。因为现在的单片机IO口基本都足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的时候会影响显示,消隐的字段会微微发亮,对我来说是鸡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SEG脚到KS脚之间串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tm的数码管驱动都是大同小异,没啥难的,写好一款,其他基本都可以移植过去

网友:
这个用过很多量,显示效果还可以的,共阳显示要把单个字节 表示的 拆成 8个字节的每一位Bit表示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14年前即2010年时写过这样的程序驱动DVD显示屏芯片TM1628来驱动共阳LED数码管,记得当时是将8个字节XX行转为8个字节YY列可以实现,应该也有其他更方便的写法吧

网友C:
自己改代码,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的数码管驱动都是大同小异,没啥难的,写好一款,其他基本都可以移植过去 ...

大同小异是大同小异,只是1638原来是适用于共阴的,共阳只是兼容而已,代码得修改才行,且修改的思路有点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改代码,不难

我虽然修改好了,但觉得不是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虽然修改好了,但觉得不是很容易。

不难吧,你定义一个显示缓冲区,然后写一个中间函数,把7个笔画分别写入对应的显示缓冲区,上层只管传递数字进来,有更新的时候把所有缓冲区重新写一遍到tm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