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XD-E1014J LED驱动光源

楼主(2024-04-05):
这两块LED驱动光源是在路边的垃圾堆捡的,测试过都是好的,也不知什么原因它的主人就将它们扔掉了,现拆一块看看内部如何。
这块电源输出DC40~58V 600mA,空载测试达75V,因没合适的光源无法测试带载后的电压

该电源很好拆,轻轻将两边的盖板用手撬开一拖,电源芯就出来了

电路板采用了软硅胶封装

用手也能搬开

最后用小起子挖呀挖呀挖就出来了

挖出来一堆硅胶碎,好像豆腐渣

该电源采用OCP8155高精度离线式LED恒流驱动芯片
概述
   OCP8155是一款集成了 650V MOSFET 高精度离线式LED 恒流驱动芯片,可应用于输出功率 18W以内的LED 恒流驱动电源,支持全电压输入 AC85V~265V。芯片封装形式:DIP-8L,利用原边反馈技术,无需TL431 、光耦和反馈电路便能实现很好的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极大的节约了系统成本和尺寸空间。
   OCP8155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其利用 VCC脚进行过压检测,一旦检测到过压信号芯片便进入打嗝工作状态;芯片利用FB管脚实现了短路检测,一旦发现短路信号芯片便会进入较低的工作频率以限制输出功率,同时芯片还具备 LED 开短路保护、FB 短路保护、欠压锁定和过温保护功能以保证整个系统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安全可靠的工作。

特征
◆集成650V 功率 MOSFET
◆采用原边反馈技术,无需次级反馈电路
◆无需环路补偿
◆±3%的恒流精度
◆支持AC85V~265V全电压范围输入
LED开路保护和短路保护
FB对地短路保护
◆芯片过温保护
◆欠压锁定功能
CS脚电阻开路保护
◆工作温度范围:TA=-40 ~ 85
DIP-8L封装
应用
LED日光灯
E27Par 灯、筒灯
LED球泡灯、射灯
◆其他LED 照明

典型应用电路

最后将板子装回备用

网友:
铲胶须要十分耐心,楼主铲得好干净。
遇见过软胶,连铲的心情的都没有。

网友A:
我朝的led灯,寿命实在不咋地。也许我买的全是低端产品。

网友:
去配合适的灯珠板啊。

网友:
灯坏了,丢弃电源的情况很普遍

网友:
电源上的胶清理的挺干净

网友B:
驱动被扔掉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灯板坏了,全套买新,旧的都扔

网友:
隔离型的电源,不错。

网友:
这种胶像沙土一样,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明天拆开看看,驱动坏了,灯板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被扔掉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灯板坏了,全套买新,旧的都扔

是的,现在灯已经便宜很多了

网友:
户外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朝的led灯,寿命实在不咋地。也许我买的全是低端产品。

还得是进口灯珠  国产灯珠确实不行   一致性太差    每次都坏那么一两个  其他都好的

网友:
去胶有些麻烦,不小心容易伤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