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动档万用表只留一台在身边使用

楼主(2024-04-05):
挑来挑去就留下这台自己用。无理由也许它帅。虽然毫V以下有点偏差但是日常用还是够用了,为此又为它装上了安装上了猛锂电池,毕竟背光经常亮的用电量会大一些。

网友:
不跟有台表的人做朋友。。那样子我会发现我的万用表全是不准的

网友:
化肥厂出品

网友A:
这电池是要用十年吗?

网友B:
妙哉,能用锂电池代替9V方电池,不过刚充完电就是4.2X3=12.6V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是要用十年吗?

2-3年已经满足了。闲置放的话十年估计可以。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动挡

网友:
难道都是代工的

网友:
有个性的小表,挺好看

楼主:
应该是优利德代工的,里面居然有GE的标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妙哉,能用锂电池代替9V方电池,不过刚充完电就是4.2X3=12.6V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

貌似是低自放高容量不可充电的那种,电压3.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低自放高容量不可充电的那种,电压3.6

这种不可充电的是每节3V吧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样的史丹利万用表,背光是自动的,光线暗了自动亮的,很好用,就是电容档的表笔孔位有些顽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可充电的是每节3V吧

看是不是锂亚电池,如果是就是3.6.
普通锂锰电池3.0

网友:
楼主选得好,搜索了一下CR2不是充电电池,电池电压:3V 适用范围:相机,手电等3节正好9V。效仿。

网友:
绿背光确实挺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低自放高容量不可充电的那种,电压3.6

查了一下楼主用的电池型号
CR2电池是一种3V电压的锂电池,具有小巧轻便、电压稳定等特点。由于其一次性材料的结构,CR2电池不可充电,因此不应尝试给其充电,以避免安全风险。在选择电池时,应根据设备的需求和规格来选择适合的电池型号。

网友(2024-05-14):
身边只留这个香港鸿昌仪表DT-9203四位半手动与日本三和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