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摔到地上,一般会发生什么,数据救回的可能有多大?

楼主(2024-04-05):
机械盘摔坏了,一般是磁头歪掉么?

除此之外,还可能造成哪些损伤?
各位有过机械盘摔地上损坏的经历么?最后数据是怎么救回的?

网友:
看运气,也可能什么都没发生

网友A:
有些可能盘片会碎,有些盘面被划伤,有些磁头损坏.有些固件区划伤,反正这种开盘换东西自己搞不了,数据恢复起来还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能盘片会碎,有些盘面被划伤,有些磁头损坏.有些固件区划伤,反正这种开盘换东西自己搞不了,数据恢复起 ...

现在用的很多是玻璃盘片么?

网友B:
很多因素会影响摔的结果:
是带电摔,还是不带电?
多高的距离摔的?
盘是什么型号?内部是单碟,还是多碟?几个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因素会影响摔的结果:
是带电摔,还是不带电?
多高的距离摔的?

带电摔是不是基本救不回?

网友:
机械硬盘恢复数据非常难,小的震动都有可能损坏磁头,特别是正在读写数据的时候;所以最好多备份一份电脑的数据,以免损坏后,丢失重要的数据。

网友:
带电基本木救了,磁头,盘都坏了

网友:
我大学时候有一块硬盘放行李箱,收拾东西拿出来不小心掉地上,转了十几圈,插上以后读取没问题,赶紧换了硬盘,到电脑淘汰那块盘都没坏,这个都看运气的,一般摔了 磁头坏的几率大吧,毕竟没有通电,通电如果摔了基本都会坏,盘刮伤了数据肯定没了,就算换了磁头也没用

网友:
看情况,如果是带磁头停泊区的盘,断电状态下轻轻磕一下的话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通电的情况下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我的硬盘手没有拿好,摔一下就不认盘了,运气太差了。

网友C:
基本上就可以扔垃圾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很多是玻璃盘片么?

不多了,以前多

网友:
运气好从一米高掉下来都没事

网友:
真的有重要数据,摔后别抱任何侥幸心理通电试机,要立即送交专业的人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就可以扔垃圾桶啦!!!

废品回收还能值10块钱

网友:
想当年,身上有静电,刚好拿出硬盘出来,突然碰到静电一甩手,把320G的小姐姐,给甩没了。当年电驴BT时候下载的,都找不回来了。至从那次开始,买了硬盘柜,把不用的都存放起来。

网友:
可能彻底报废,也可能啥事没有,主要看怎么摔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全看运气

网友:
我摔过,没通电状态下问题不大。摔完了就全盘扫描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