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发现一个散热的好东西,热管

楼主(2024-04-05):
淘宝上看到的,这个散热铜管可以并联在原来的热管上,可以通过焊锡连接。

网友A:
好像说自己弯容易废,不弯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自己弯容易废,不弯又不好用

其实很简单,用书(多张纸)垫起来弯,应该不拿

网友:
实际用起来,也就是有那么一些作用。并没有想的那么管用

网友:
中间是空的,估计不好弯,一用力中间不瘪了.

网友:
导热不是最主要的,散热才是

折服这个,有没考虑直接折腾水冷头+水排散热?

网友:
笔记本就算了,台式机应该可以

网友:
台式机用的吗?动手能力差的表示不会弄

网友:
这个要是好的话早就有很多人用了。

网友:
台式机用的吗?动手能力差的表示不会弄!!

网友:
看看价格怎样?!!!

网友B:
散热端要给力,里面的导热液不能快速冷却回不去,就干烧了

网友:
好用是好,导热液有寿命的。

网友:
估计不好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端要给力,里面的导热液不能快速冷却回不去,就干烧了

一般都是并在原热管附近,风扇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把测试结果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有点用,就是尽量别弯吧

网友:
这东西固定是个问题,要不起不到散热作用吧

网友:
好是好就是怎么整成自己想要的形状比较难点

网友:
炒作而已,导热液体不循环就是铜管散热还不如多面积铜片好。

补充内容 (2024-4-23 05:20):
管内液体不循环,铜管不如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