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热水器水满自停的改造思路

楼主(2024-04-05):
家里用的是第一代太阳能热水器,没有控制器,只有两根水管,一根充水(热水),另一根是溢流回水管,充水时注意溢流回水管,一旦开始回水,说明充满了,然后就手动关水。

很不方便,需要人侍候着,有时水还没满人就出门上班了,如此就白白流了一天的水。也没办法改造,因为隔了几层楼没办法布线,想过用浮球阀,也行不通。

前不久将家用增压泵改造成砂轮机,拆下来一个开关,开始以为是压力开关,后经坛面点拔才明白是水流开关,这下想法就来了,经测试发现,这个水流开关在24V时能完美应用,手上有4分220V电磁阀和2分24V电磁阀,也完美重组成4分24V电磁阀,现就缺控制电路,画了一张电路图,麻烦坛友掌掌眼,看行不行,谢谢!

1、按“充水按钮”,继电器2吸合并自锁,充水电磁阀开启充水;
2、水流开关装在溢流回水管上,一旦回水,水流开关导通,继电器1吸合,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继电器2供电,继电器2断开,充水电磁阀关闭。

楼主:
充一次水大约要半个小时左右,24V电磁阀长时间通电发热严重,经测试,电磁阀在15V时就可以正常运行,于是想把电压降到20V,需要改供电模块输出电压,开关电源是431控制光耦,降低电压不难,难在没有合适的电阻。

网友A:
那个开关应该是水压控制通断,水压低时通,到达设定水压时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应该是水压控制通断,水压低时通,到达设定水压时断!

不是,跟水压没关系,没水流通过时断开,有水流通过时导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212&highligh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跟水压没关系,没水流通过时断开,有水流通过时导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 ...

看着还真是水流控制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一次水大约要半个小时左右,24V电磁阀长时间通电发热严重,经测试,电磁阀在15V时就可以正常运行,于是想 ...

合适的电阻,去料板上随便拆,按照比例选择

网友B:
你换个思路呢
你那个水流开关直接控制24V电源,到时24V电源都不需要一直开着了

网友C:
还是买个控制器方便

网友D:
看来还是不方便布线,不然弄个太阳能自动控制就行了

网友:
要是能控制水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个控制器方便

你是没见过第一代太阳能热水器,水箱都没有安装传感器的地方,就俩4分孔,插一根进(出)水管和一根溢流水管,难道要我把水箱钻洞装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不方便布线,不然弄个太阳能自动控制就行了

对了,不方便布线,再就是水箱都没有装水位传感器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思路呢
你那个水流开关直接控制24V电源,到时24V电源都不需要一直开着了 ...

想过,这个水流开关是无水流是断开,有水流时才导通,要是反过来,那就可以按你说的方法。

网友:
能自动控制就行!!!

网友:
我就这样改的,但在溢水口接了感应线,没用水流开关。电磁阀是12V的。有些思路您借鉴
1、要用定时芯片,3小时自停,不然容易烧增压泵。
2、增压泵内要安装过热保护器
3、水流开关触发自停要用可控硅效果,不自行恢复

网友:
我的以前带控制器,后来改了空气能加热,需要保持水位,买了个浮球,下水接个三通,给水位感应和下水。
前提是进出水各一根管的形式。后来我水箱换了,变成空气能太阳能一体机,装回原来的太阳能控制器,主要负责水位控制。空气能用时控开关控制。

网友:
电磁阀常闭……断电,关水
每次加水的量不固定,发热时间不一致

网友:
溢水管拆了,那个口挿一个传感器下去,就可以用控制器了,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
刚在隔壁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求助净水器自动上水的电路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91968-1-1.html
(出处: 一乐电子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