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酒店门禁故障维护

楼主(2024-04-05):
酒店门禁,请勿打扰的灯不亮,第一次维修这个故障,先从前面排查,拆开面板
测试灯没有问题,检查后面电源部分,替换测试也是正常,最后发现是开关面板的接线脱落。
下次维修就有经验了

面板灯不亮(请勿打扰)

拆开

拆开

拆开

测试灯

接线

接线

修复

网友:
应该是宾馆酒店的客人,吃饱喝足以后的杰作

网友A:
我这里各种门都带门禁.读头一年后坏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各种门都带门禁.读头一年后坏了不少

这个已经使用6-7年了

网友B:
接线不少,拆一次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不少,拆一次不易

是啊,平时没有机会拆,出故障了才拆开看看,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C:
一个罗钉眼压二,三根线,容易碰线,有时不小心就会有虚压的,尤其是那三根兰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罗钉眼压二,三根线,容易碰线,有时不小心就会有虚压的,尤其是那三根兰零钱。 ...

这个应该是工人整层线路安装,时间久了,松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工人整层线路安装,时间久了,松动正常

象那三根兰线,盒内连接,留一根接头,包好绝缘引出接才不易出门题。

网友:
线被震松了

网友:
这种接线的时候,没有压实。

网友:
粗细线一起压容易自己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酒店请勿打扰灯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灯的接线真不少

网友D:
这种一般先使劲拍,拍好了就对了,不要直接开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先使劲拍,拍好了就对了,不要直接开拆。

有经验了

网友:
这些工程都太马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