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上翻窗户怎么拆?只拆这两边的螺丝可以拿下来吗?

楼主(2024-04-05):
这种上翻窗户怎么拆?只拆这两边的螺丝可以拿下来吗?

网友A:
只拆这两边的螺丝可以拿下来
但是你拿不动,重的很,很掉下去砸到人。

网友:
可以拆,和汽车车窗差不多的。但是很难拿的。

网友:
先拿绳子绑住,再拆!

网友B:
每边3颗螺丝,想办法把窗扇绑牢吊起来再拆两边的螺丝,要两个人配合安全些

网友:
先把玻璃拆掉用绳子拴好再拆框

网友:
断桥铝的很重的,而且你又用不上劲儿。所以……别给自己找麻烦了,掉下去可不是玩的

网友:
看这窗不大,一边有三个螺丝,把最上面的螺丝先拿下,再把窗扇拉回到能拆到螺丝就行,一只手抬住窗户一只手拆掉左边螺丝,再拆右边螺丝,直接可以抬下来了,看看是不是中空玻璃,是中空玻璃比较重,安全要做好,动手能力不强不是从业这行还是找个人手帮忙吧!  我去年装的上旋窗户才大三个人去装还怕抬出去很麻烦的

网友:
没玩过干脆别玩,难度和风险是你未必能想象得到的。

网友:
这个不好拆呀!!!

网友:
这种窗户多为双层的中空玻璃,自己没把握最好找专业人员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边3颗螺丝,想办法把窗扇绑牢吊起来再拆两边的螺丝,要两个人配合安全些 ...

是的,我找个拆的,100块

网友:
找个人,别把人也整下去,那比窗户掉下去还危险。

网友:
这个要栓两根绳子,一边一根。上螺丝的地方,里边是有钢条的,你要是再装回去的,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不好抓,一般是有一个三爪吸盘抓手。。

网友C:
一根木方,支住下口,翘住,一人拆螺丝,最后拿下来,你没搞过,还是找专业的来,我挂扇一天最多200扇,平侧开,上旋减一半,都是后期加螺丝调试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拆这两边的螺丝可以拿下来
但是你拿不动,重的很,很掉下去砸到人。

确实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根木方,支住下口,翘住,一人拆螺丝,最后拿下来,你没搞过,还是找专业的来,我挂扇一天最多200扇,平 ...

比较专业啊,你看他这是不是差限位的。叉那么开,胆儿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