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0V电池,电量显示出问题了

楼主(2024-04-05):
有没有老哥遇到过类似问题?

大有20V 2.0电池,国产电芯。

按按钮电量显示不亮了,但是充电时候又会亮。

似乎显示出来的电量没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按钮坏。或者按钮回路不通

网友:
可能按钮不良或者按键回路排线不通

网友B:
可能显示面板排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显示面板排线接触不良了

好的谢谢,我拆开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按钮坏。或者按钮回路不通

好的谢谢,我拆开看看吧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按钮坏坏了

网友:
拆开了吗?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