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测一下 永速直流风扇 的功率,1档风量还是大了些,有办法改慢些吗

楼主(2024-04-05):
7叶遥控款,自带的电源适配器。 最近这款风扇很火,我也来测试一下。

待机约0.2w以下,
1档约 2.5w,
12档约 27w。
对比传统的交流风扇,省电太多了。

对我来说1档风量还是大了些,有办法将1档改得更慢些吗?

客服笑死我了,说没有说明书,其实是有的,后来我找到了。

网友:
一档那个风你还嫌大?那就把风扇放远点

网友A:
风量和交流比真能省那么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量和交流比真能省那么多电?

看坛 友的对比测试一点也不假,老省电了

网友:
我之前更换了一个风扇电机也是一档转速太高用了一年多缺润滑油转速才降下来。

网友:
用摇头风感觉要小一些。

网友B:
这个品牌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靠谱吗?

不知道,但是静音小风量的风扇,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能选择它了

网友:
功耗再小估计电机启动不了了。

网友:
用9V稳压电源试试看,可能速度会降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但是静音小风量的风扇,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能选择它了

用了两年的米家1X直流风扇,夏天空调房里开最低档+自然风正好,夜深人静时也完全听不见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量和交流比真能省那么多电?

省电最重要的是可以开很小风,比如楼主开1档都觉得风大,1档才2.5瓦,平时没那么热,但有点的热的时候,开微风就可以,才几瓦功率,但是如果你开交流风扇,最低档都要30多瓦,这耗电量差距就出现,本来你只需要几瓦,但是最低只能开30多瓦,这就多耗很多电了。

网友(2024-05-15):
把50毫欧的取样电阻改大一点就能调小风扇功率,当然最大功率也小了。既然喜欢折腾买电阻的时候大小都买几个可以发一个改功率的帖子了。标题就是要风扇超频

网友:
直流确实省电,风量小,可以通宵开着, 现在价格涨了不少。 我买的95 ,7叶遥控。

网友:
我也捣鼓了一个  装了个电池上去

网友:
静音不,没有用过

网友:
摇头风感觉要小一些。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增加个自然风功能,断断续续地吹风,就不觉得风大了

网友:
功率再小可能启动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
1档基本是微风了 再低?买个20多块钱的5V的直流无刷风扇,带摇头的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