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反常必有妖,国产32f103cbt6比进口还贵

楼主(2024-04-05):
发现,如图这个品牌型号的MCU核心板,比标榜自己是采用STM32f103cbt6售价还贵
国产MCU利润比进口利润大,本该是喜大普奔的感觉,但是我去立创商城看STM32f103cbt6售价,那是比国产芯片,贵多了
我担心的不是国产芯片,而是哪些廉价的blue pill们,上面的MCU到底用的什么芯片?
不敢买,真不敢买。我反而觉得海鲜市场,STM32f103cbt6拆机电路板,反而,保真价格能接受。或者哪位有购买STM32f103cbt6真货的经验?

网友A:
不是批量地话就海鲜市场找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批量地话就海鲜市场找呗...



海鲜市场,剪板芯片,也不敢保就不是国产替代

网友B:
第一合宙得开发板涨价了,之前是9.9。还有立创得价格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立创只是打板卖样件比较方便而已,现在立创得价格更加离谱了,还不如淘宝。mcu又不是其他东西说造就能造得,能生产出来就能用,国内很多公司都切国产得arm了。不要总认为ST的好,ST只是出来的早而已,看Yuotube的diy现在都有用国产的芯片了,你还总是这么自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合宙得开发板涨价了,之前是9.9。还有立创得价格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立创只是打板卖样件比较方便而已, ...

让你这么一说,前辈你给大家科普一下,淘宝一只STM32f103cbt6的售价高于多少为真,低于多少为假冒?

网友:
立创H750要25,淘宝13-14就能买到

网友B:
你这么在意真假。前几年缺货时候假货很多,这两年假货都很少了。即使是假的基本都能用,不是做特别项目不会有多大的区别,个人使用根本没什么区别。公司的话都是代理商直供的芯片价格根据芯片数量定的,没有固定的价格,之前缺货的时候103都能抄到上百一片,但是有些大客户还是能7块多拿货。还有市面上假货多的一般是103c8和103rc,其他型号假货并不多。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假货,就像没有假的cpu一样,又不是小作坊能做出来的。敢打其他品牌丝印,功能有不一样很快就会被发现后面也就不好卖了,能打一样丝印的就能保证基本寄存器功能差不多,只是电气参数差点。我在缺芯片时候就把手上的st能卖都卖了,现在剩下几个开发板,现在都是国产普冉和ch国产也很好用。

网友:
STM现在价格很合适..
国产优选 雅特力/wch,
要性价比用 puya.

合宙算了,价格脱离群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在意真假。前几年缺货时候假货很多,这两年假货都很少了。即使是假的基本都能用,不是做特别项目不会 ...

仔细阅读前辈的教诲,貌似逻辑也成立,有一定道理
blue pill 7元/片中也有STM32F103C8T6真MCU了?
单纯芯片4元/片中也有STM32F103C8T6真MCU了?

网友:
STM32F103C8T6现在代理商拿货大概也就4块多。

网友:
f103的外设结构比较老,后来出的甚至低端F0都和它不同,diy的话,我还是选F4

网友:
Air32f103cbt6的空间是不是比STM32f103cbt6的大些?

网友C:
淘宝买最便宜的,有些是为了刷流量,价格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最便宜的,有些是为了刷流量,价格很低

是的,H750  12-13我买了几片备用

网友D:
stm32某宝好多打磨翻新的呀,洗板水一洗就看不清楚丝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某宝好多打磨翻新的呀,洗板水一洗就看不清楚丝印了

那你看我这颗是真是假?

网友E:
STM32 这个没有价格之前炒得很贵,现在比国产的还便宜,可是都换国产了,想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换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M32 这个没有价格之前炒得很贵,现在比国产的还便宜,可是都换国产了,想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换回来 ...

我都怀疑之前炒作stm32天价是阳谋,把价格炒作,逼大家换国产,等大家用国产就不炒了

网友:
我怀疑是老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