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买个直流风扇,永速

楼主(2024-04-05):
说实话,对换风扇一点兴趣都没有,主要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在这里住了,所以积极性不高。

但是看到坛友发的信息确实很有意思,100来块钱也不贵,买个看看吧

直接看图片,型号稍微有点变化

顺便看一下我的空调解决方案,防止冷风对着地上吹倒小孩。

原厂上面有很多小孔,可能影响效果,我用透明胶带全部贴住了

网友A:
100来块和天马那个比没啥优势了

网友:
直流变频的好用,,都用了6年了,,节能静音

网友B:
小朋友和风扇一样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来块和天马那个比没啥优势了

天马应该是做着玩的,看市场反应才试水吧,不是以挣钱为目的。毕竟这种产品不需要什么技术,直接组装就行。

网友C:
我的2周摇头就挂了,,寄了回去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周摇头就挂了,,寄了回去保修

邮费商家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和风扇一样高

还不到一岁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周摇头就挂了,,寄了回去保修

听你这么说,我得常用摇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2周摇头就挂了,,寄了回去保修

我的开一晚上就挂了,联系店家换了个新的来。拆开看了是摇头电机驱动芯片sdc9288炸了。

网友E:
空调里面导风叶可以调整向上角度嘛

网友:
怎么都那么喜欢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周摇头就挂了,,寄了回去保修

是机械版还是遥控版?

网友:
便宜,东西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调里面导风叶可以调整向上角度嘛

没见过圆柱柜机可以上下调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圆柱柜机可以上下调整的。

哦,我家里格力i尚圆柱空调能同时上下左右扫风,当然也能固定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我家里格力i尚圆柱空调能同时上下左右扫风,当然也能固定一个角度。 ...

哦,那挺好,价格应该老贵了。

网友:
觉得一百来块钱还是老老实实买美的的吧,坏了京东还能退换,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开一晚上就挂了,联系店家换了个新的来。拆开看了是摇头电机驱动芯片sdc9288炸了。 ...

不是吧,
这应该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否则电子元件,
不可能这么短命。

网友:
电子元件,
不可能这么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