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电路求助

楼主(2024-04-05):
前面照着大佬的帖子 “积木式快速搭建电容点焊机” 用ZK-PP2K当控制器 “组了个点焊机

照着画的电路图,但是因为pp2k内部正极是直通的,所以不能从12v取电降压后给电容充电,不然会导致mos管直接开启

给降压模块试着加IN5824二极管还是不行,接上后mos管还是直接导通

实际做好后的,电容单独从5V充电头取电。

但是这样就太麻烦了,要用两个电源供电,所以来求助下,看看能不能解决,改成一个电源供电

网友A:
这电路设计有问题吧,mos管的g极一直接高电位,根本不受控制,不知道这个光耦起什么作用,我感觉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成品省

网友B:
你光耦的2脚应该连到超级电容的负极,你连到控制板上干嘛。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先把光耦去掉,调试好了再加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设计有问题吧,mos管的g极一直接高电位,根本不受控制,不知道这个光耦起什么作用,我感觉这个电路不 ...

光耦起到自动点焊的效果
两根焊针接触工件时 光耦1 2获得一个电压,3 4导通给模块控制,模块开始工作 :延时n秒  之后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光耦的2脚应该连到超级电容的负极,你连到控制板上干嘛。

就是接的负极,out-电容负极mos板s极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先把光耦去掉,调试好了再加光耦。

光耦去掉结果一样,mos管直接导通

网友B:
是不是把G脚断开还是直接导通。

网友:
找个那种有+5V和+12V两种输出电压的电源,也就10多元钱一个。要输出电流大就找游戏街机上用的那种双电压开关电源。

网友:
去掉MOS测量输出脚电压是否正常,触发是否正常,然后再逐一接入MOS、光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G脚断开还是直接导通。

mos管G极断开就不导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G极断开就不导通了

你仔细研究一下你的控制板,搞不清的话,把控制板上MOS管电路从电路板分离出来。你的控制板上OUT+如果跟电源12V上通的就会一直导通。

网友:
查了一下你的控制板估计应该用这个电路。

网友:
你试一下把5v的地与12v的地接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