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已解决:请问,笔记本风扇的扇叶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4-04-05):
0407更新,研究明白了,在后面钻孔,一顶就出来了,尾部有个塑料的C扣固定着,加完润滑脂,然并卵,高负载噪音还是有点大,应该是以前油脂干涸,磨损间隙大了,i7压不住

这个笔记本是中间出风口的,屏轴正好挡住一部分,高负载时,噪音有点大,平时还好,想拆开加点油,有的打开外罩一拔就下来了,这个就不行,请问,如何把扇叶拿下来?另一面也是死的

网友A:
有的能拆掉,有的不能拆掉,能拆掉的拿一下就掉了,不能拆掉了拆了也装不回去,要么忍受要么换新
可以清理一下,可能噪音会小点

网友B:
台式机的有后面贴纸下面是卡扣的和直接拔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有后面贴纸下面是卡扣的和直接拔出来的

这个后面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能拆掉,有的不能拆掉,能拆掉的拿一下就掉了,不能拆掉了拆了也装不回去,要么忍受要么换新
可以清理 ...

就是高负载,噪音大一点,平时还好,马上夏天了,噪音还会大

网友C:
有一些是不能拆的,压进去就出不来了

网友:
换新的,用久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是不能拆的,压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就是坑爹的设计,好像超薄的都是这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坑爹的设计,好像超薄的都是这种

我只想说,我拆过。

网友E:
不能用针管加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我拆过。

说说经验,大力出奇迹,还是拆报废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都是这样的    服了

网友:
标签下面?珍爱生命,远离联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经验,大力出奇迹,还是拆报废了

的确是能拆,我是买了一个型号不一样的,拆零件修的主板。
具体怎么拆,太久了,忘记了。

网友F:
我拆过一个macbook air的风扇,后面焊死的,扇叶能硬拔下来,硬拔有风险要有报废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针管加油吗?

我画了个简易剖面图,应该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拆过一个macbook air的风扇,后面焊死的,扇叶能硬拔下来,硬拔有风险要有报废的准备
...

只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时候,换风扇

网友:
垂直拔出来!!!

网友:
我的是直接拔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