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台萌天才P400学习机

楼主(2024-04-05):
这个学习机是侄儿用的,据说坏很久了一直没用,拆机的时候发现还有电话卡还能打电话

所以这学习机按大的方向算平板电脑、能打电话可以归类到手机;不好分类就发电脑类算了
故障现象不好充电,有时候要把充电线按一下才能充。想想最多换个接口拆机看看
试机的过程发现接口松动,感觉像是掉了,再试机动一下又能充感觉像接口坏了
先来看看外观正面

背面有产品型号:P400

看到这个不敢撬,怕搞坏了,据说买的时候还不便宜。想着要不群里有个天天修电脑手机发贴的还说不行给他寄过去
来看看他论坛叫什么名字  sean  兴宇数码 ,不知道这算不算帮他打广告
说实话我天天看他修机还不错,也没找过他,这不算有一贴里面  苹果电脑装WIN7是他回帖指点了一句话,后面我摸索了很久装好的
不扯远了,话说这就是个平板,先慢慢撬一下看看,不行再说
拿到后目测被摔过,还好一角落地,机身有点轻微弯曲不严重。
拿小刀慢慢撬发现里面有卡,觉得有戏

那就慢慢撬开吧,经过不懈努力在最后一面还要细致,因为按键在这边还有摔的一边也在这边。
打开后里面有个排线拔掉,看看后面全景,电池上那一点是因为后盖排线有胶布我撕下来有点印记

再看看后盖和排线,贴这么多,装的时候还不好装,把排线口都贴上了
下面还有个接口,外面是金属点难道是接键盘的?我子啊有些平板上见过,接个键盘可以当电脑用

把胶布先撕下来看看排线,也做个记录,免得一会万一动线了不知道怎么接

看到这线我只想说一句,这成本节约的连接口都省了。
电池都是焊接上去的,还有天线也是焊接的,这都不让往下拿的架势
大概看了一下走线和排线,有屏幕、触摸、后摄像头、前摄像头、后盖上的外接口、开机音量调节、还有一个应该是摄像头的灯吧
再有就是天线了,焊接的我都没动,也不影响我修就想先看看
接下来的第一步就是拿掉电池线
我取下电池线后用胶布贴了,免得短路,前面拆机的时候用刀尖去挑贴的胶布短路了蹦了小火芯,还怕坏了,仔细一看是外壳和正极不会烧机器才放心,所以现在直接把电池拿掉保险些。

然后慢慢拿掉3个小螺丝,和主板排线把主板翻过来
这你要注意开机排线,很短,先把排线接口扒开然后螺丝拿掉后主板往后挪动拿掉排线,太紧凑了
翻过来后背面没有什么元件,还有一层防护膜

这个时候就看到充电接口了,这种故障先检查接口,拿放大镜一看,还好不用找别人,自己来

手机像素一般,我是用放大镜看的很明显,接口下面的两个点掉了
分析原因:充电过程经常用导致接口松动后面就发热越来越严重,焊点越来越接触不好,故障就更明显了
接下来就好办了,补一下试试,不行只能换接口了
焊点太近,为了保证成功率上点焊锡膏烫一下就好,后面放大镜检查发现不满意,补来补去的把上面两个点粘连了,不过还好,拖开了
我想实在不行就去查TYPE-C接口定义看看能不能接在一起
编辑完了找个图供参考,看来这两个点还是不能接一起的,不然有问题。
我还想如果换的话我去找我之前从充电宝上取下来的TYPE-C接口换呢?结果发现这个有12脚那个没这么多

焊完后安装好,最后接电池线,开机测试正常

我看了一下学习功能我没兴趣,也没有什么启蒙视频学习比如孔融让梨什么的
测试充电正常,维修完成。

总结:这次故障不复杂,主要是拆机麻烦,有风险。维修焊接要细心别的还好吧,拆机1小时维修5分钟的活
反馈电池性能下降想换,想想好拆解,想换的时候再换吧,屏幕触摸分离了之前买的胶布现在找不到了直接用透明胶外面加固了几次不去扣就不会掉的。先用吧
感谢各位达人指点!

网友A:
胆大心细导弹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导弹都能修

我相信你肯定行!要么你肯定想修

网友B:
就是国产的平板加了一个学习软件,我孩他舅当时过年也让人忽悠给买了一台1+16的某博士牌的学习机给孩子,花了近2000块,只能说是纯抢钱的。
用了一年左右,MICROUSB的口子也是充电时时通时不通的,拆开了没风枪感觉硬拆有点困难(之前拿烙铁堆锡拆搞坏过一个台电),就刮了正极后飞了一根线到附近加了一个C口的母座,然后负极就近接地解决了充电的问题。

网友:
学习机真是暴利啊,配置老低,价格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国产的平板加了一个学习软件,我孩他舅当时过年也让人忽悠给买了一台1+16的某博士牌的学习机给孩子,花 ...

这也是个好办法。不过开口好难开,又不是大件空间多随便开

网友C:
学习机没有一个便宜的,但配置一般。

网友:
学习机配置低,里边的学习资料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机没有一个便宜的,但配置一般。

配置没看,安卓界面有密码锁着,这学习功能我也没怎么看上。很一般。说实话还不如卖软件装电脑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