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DSM9.18+7.2.1明明是关机最终变重启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4-04-05):
关机不稳定,经常关不死,一看又是重新启动了。经常要关好多次才能关闭,烦死了。难道要重回6.23?

网友A:
我是直接关机设置重启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关机设置重启不好用。

我是想关机,可系统当重启命令啊。只能多次关机才能关掉啊。

网友:
换版本,之前有碰到关机,但是电源不断电的。一度怀疑主板问题。换了版本全好。

网友B:
我是星际蜗牛,关机后重启,查了一下,说是给USB上插个设备,例如插个USB键盘,或者不用的鼠标接收器,或者U盘,我尝试给星际蜗牛里面内部的USB口插了个老的读卡器,也可以。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星际蜗牛,关机后重启,查了一下,说是给USB上插个设备,例如插个USB键盘,或者不用的鼠标接收器,或者 ...

不过感觉我装的版本就算正常开关机都显太慢,准备放弃。放弃前可一试。谢谢。

网友:
遇到过装完群晖没有关机选项,过了段时间自己好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