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电压低?

楼主(2024-04-05):
这是一个48V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55.5V实际输出29V,在上分压电阻上串了一个47K的电阻输出59V。

网友A:
首先检测原电阻是否阻值有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其他电路有问题。不能简单改电阻解决。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

网友B:
不懂,会的来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测原电阻是否阻值有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其他电路有问题。不能简单改电阻解决。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 ...

是的,谢谢我有空再查查其它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会的来看吧

谢谢你,我刚开始啥也不懂,慢慢会学到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