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广场舞大妈的最爱,万利达月光宝盒2代/M+9019A有源音箱拆解改造

楼主(2024-04-05):
这东西是在咸鱼60元收的,卖家说电池坏了,其他功能是好的,这东西在淘宝和实体店卖价高达500元左右,不知啥原因卖这么贵?
个头又不大,22*22*14cm。

背面有划痕,整体7成新,保存得还算比较ok。

顶部的功能按键。

只有一个5.25英寸的喇叭,但是声音很大。

内置铅酸蓄电池,这玩意长期不使用必坏。都卖那么贵了,为何不用锂电?

这是无线麦主板,用于接收VHF波段的无线话筒信号,频率是267.7。

喇叭是布边,属于中高音喇叭,人声不错,适合叫卖,广场舞等等。
听歌建议换个全频喇叭或者中低音喇叭。

这是前面板,用于显示信息和音量,遥控接收等等。

HT1628 LED控制驱动

无线麦小板,现在都芯片化了,以前的产品全是分离原件。

JRC4558,这个运放4558在这个小板中起什么作用呢?改善话筒拾音质量?

KT0612 是全集成VHF无线麦克风接收芯片
品牌:昆腾微KTMicro
型号:KT0612
封装:QFN24产品特性单片解方方案,内建MCU,电位选择16个预置频道,全集成,低噪声射频前端,高保真音频处理。
低噪声频率合成器,支持全球波段范围,VHF: 160MHz-270MHz
专业的性能,低灵敏度:<-108dBm@12dB SINAD,音频动态范围≥106dB,超平坦的音频频响20Hz-18KH,低失真度<0.5%,低功耗<100 mA
高级功能,可配置的味头灵敏度,可配置低音增强和高音增强,可配置音频音量,可配置自动静音功能,自动频率校正,内置 75us 去加重滤波器,内量扩展器,简单接口
单电源供电(2.2V-3.6V),标准2线I2C接口。

存储flash--K24C02,无线频率等都写在里面,手里有个245.2的无线麦,可惜不会修改。

主面板,功放等芯片都集成在里面。

双层主板,一层用于音量,高音,低音,混响调节旋钮。

这个大电阻掉了一个,顺便把这两个都拆了。
改锂电就不需要这个大电阻了。

主板上都有些啥呢?

CW6639E是蓝牙芯片。
AX1733存储flash-4M
ECJAVOC.1N1  1806ARZ  MP3播放芯片

TPA3110功放芯片,这个15w的数字功放芯片,不需要散热就能驱动,关键是声音还特别的大。
左边的4407A是电源芯片吧(mos管)。

这是音量旋钮小板,上面集成了高音,低音,混响等等。

这个4558运放用作高低音调节的吗?

还有一颗4558运放,没有仔细去研究,不知这两颗4558各自的用途?
CD2399G是混响芯片。

去掉大电阻,用锂电就直接干。

对比我的中低音喇叭,边边不一样哈,当然还有其他东西也不一样。

中低音喇叭比它重很多。

原机电位器有点不好用,换一个。

12v6000毫安,3并3串的锂电,体积大了点,安装不进去。

拆开电池,重新排列。

然后五花大绑。

ok,这样就能安装进去了,续航比原机的铅酸电池强多了。

前面的铁网有点点锈迹,买瓶自喷漆搞定。

看着前面板还有个高音喇叭的位置。

手里还有几个高音喇叭,挖孔干它。

接线柱阻挡了下潜,但是刚好够安装铁网。

全部组装好后,试试播放效果,最后拿去给老婆跳广场舞。

网友A:
铅酸比锂电更安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比锂电更安全...

音箱这玩意难道是自燃?,现在出的很多东西都是锂电。
除了锂电的电动车,很少有其他的锂电设备爆炸起火吧。
比如锂电工具,在效率上真的提高了不少。

网友:
拆得彻底,介绍详细,拆机帖得向你学习。

网友:
这就是个mos管吧?

改了锂电,您不改下电量显示吗?

网友:
锂电串联最好加均衡板,3串锂电用eta3000比较便宜

网友:
可能是考虑大音量共振,铅酸重量能压制住吧!!

网友:
一个噪音源出现了

网友:
换电池那容易多了,续航比原来长多了。

网友:
这个就是特色国家的特色产品

网友:
芯片还用的不少

网友B:
现在都模块化了

网友:
电池真是大

网友:
铅酸有份量  大妈买菜要买重的 这个也一样

网友:
广场舞最靓的仔,哈哈,楼主加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模块化了

模块化后,后续机型可以继续使用以前开发的主板,主打一个省钱。

网友:
加高音了可以把大喇叭换成中低音的, 3110BTL可以输出20W, 带你那个大喇叭问题不大.

网友:
用料还是可以的,要是用锂电就好了!

网友:
这是把大配重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