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山地车刹车皮是自然磨损的还是掉了一片

楼主(2024-04-05):
山地车后轮刹车失灵拆卸下来发现其中一片刹车皮完全没有了,不知道是自然磨损的还是掉了一片因为另一片刹车皮还蛮厚的。

网友:
应该是掉了

楼主:
看来还是要买质量好点的品牌货。

网友:
明显是掉了

楼主:
我还是头次拆这种刹车皮不太了解。

网友A:
这个是BB5的吧,这个来令片应该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BB5的吧,这个来令片应该好买

我也不知道是啥品牌规格的,已经网购到合适的更换好了。

网友B:
怕是好久没有骑它了吧?只要骑它,马上就会知道有无刹车与好坏,早该发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是好久没有骑它了吧?只要骑它,马上就会知道有无刹车与好坏,早该发觉了 ...

小孩子除了下雨经常骑的。

网友C:
这种法令片掉片的情况很少见,可以肯定是法令片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D:
还是买靠谱的来令片,这种骑着骑着自动脱落想想就后怕

网友E:
感觉是掉的,长时间锈蚀造成粘接不牢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法令片掉片的情况很少见,可以肯定是法令片的质量有问题。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靠谱的来令片,这种骑着骑着自动脱落想想就后怕

如果是紧急制动时掉了确实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掉的,长时间锈蚀造成粘接不牢的原因吧

也许是吧,反正一直放在外面日晒雨淋的。

网友F:
这个来令片应该是掉了,我也遇到过来令片掉落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刹车了

网友G:
别买来令片,直接闲鱼买9块包邮的碟刹夹器总成,外形和你这个一样,做工远超。但要切记,到手一定要拆开,在3个推位滚珠那里加点润滑脂,那样几乎能用到车报废~~
就是这~台湾省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买来令片,直接闲鱼买9块包邮的碟刹夹器总成,外形和你这个一样,做工远超。但要切记,到手一定要拆开, ...

没想到整个买也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来令片应该是掉了,我也遇到过来令片掉落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刹车了 ...

辛好我当时前刹车皮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