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YOMI YM-108灯具手动、遥控一路双控开关

楼主(2024-04-05):
小孩房间里的灯昨天突然开不了。

无论按墙壁开关还是床头遥控开关都没反应。
今天拆开修修看,修不好就换个新遥控。

下面是灯具接线罩里的遥控开关,这个是2013年网上16元买来买自己安装的。

拆开外壳

看下电路板

看下反面

这个翘起的小板是无线接收板

下面开始检修:
开灯没有以前的继电器吸合的轻微声音,哪怕按墙壁开关也没有声音。
首先怀疑板上红色的大CBB电容容量衰减,导致降压整流后电流变小,不足以驱动电路,其次怀疑是继电器有问题了。
想到我这东西是常开开关,所以按墙壁开关没声音其它元件有问题机会不大。

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继电器线圈通上12V电,有吸合的声音了,但吸合后测触点并不通。
然后反复线继电器线圈通电冲击约二十次后,然后测触点通了。
估计继电器内触点烧蚀、或另一侧粘连了,所以之前没声音,为了后面不再出问题,换!
白字的是折下的。黑字的是从元件盒中找到的以前从其它什么东西上拆下的。

换上后,就OK了。
但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以前是通电就开灯(可用墙壁开关也可用遥控开关),现在通电后要用遥控开一下才能开灯(墙壁开关不能直接开亮),这样墙壁开关就用不上。
上网看购买记录,发现11年前的卖家居然还在,没关门,不容易啊,他说通电常开与通电常闭可以切换,方法如下:
先关掉墙壁开关30秒以上,然后按住遥控器开灯键(第1个键)不松开马上打开墙壁开关,听到接收器卡嗒卡嗒响两次就松开(但我没听到)就可以了。

试了下,完美修复。

网友A:
降压电容和继电器看哪个先挂

楼主这个居然是继电器挂了不是电容

网友B:
为什么都是这种无字芯片呢

网友C:
看来可以改成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电容和继电器看哪个先挂

楼主这个居然是继电器挂了不是电容

不管哪个挂,我都有拆机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是这种无字芯片呢

其实有字的,我没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可以改成三路

是的,板子都是公用的。

网友D:
最后这个方法是通用的吗?

网友:
完美修复,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有字的,我没拍清楚

麻烦拍那两个IC型号图看看

网友:
继电器的问题啊

网友E:
电流也不大,继电器怎么就烧了

网友:
继电器质量太差了些。

网友:
以前也修过类似的也是继电器烧了,还有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居然还能找到店家,不错

网友F:
继电器1块多一个,坏的继电器可以撬开来玩玩,铜丝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这个方法是通用的吗?

遥控开关内的芯片方案就那几种,改常开、常关方法能对的上,就算是方法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也不大,继电器怎么就烧了

说是能在市电交流电下10A,我家实际灯具约50W的LED灯具,
它能坏,说明11年来岁月太长,或它的触点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1块多一个,坏的继电器可以撬开来玩玩,铜丝很细

本也想拆开看下触点倒底如何了,
但这个不好拆,环氧树脂封底,太结实了,要用小切割片强拆。
不高兴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