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解,两轮电动换轴承。

楼主(2024-04-05):
最近骑车感觉方向有点晃,并且还有噪音。
检查后发现前轮轴承有松动,直接拆开干就ok。
aa

刹车盘这边的轴承还没事。

另外一边的轴承已经损坏了。

轴承损坏的原因就是轴承边的水封坏了,其次就是本身的寿命或者质量问题。
这个水封已损坏。

用锤子加铁杵使劲砸,没别的技巧,,哐哐的砸就ok。
内圈掉了,砸外圈,然后拿着另外一边的轴承和水封去买配件,
买回来换上就ok。

这车已经骑行了5年,几乎天天都在用。
电车真的很省钱。
最近两年,4轮的电车卖得也火爆。
刹车盘那边要保护好,以免被砸变形就损失大了。

网友:
两轮新能源

网友:
这个 大多车的通病 确实很省

网友:
新日的电动车

网友A:
我的前轮一边的轴承座时间长磨损变大了,标准轴承装上去晃动,加铁片也很快掉落。头疼

网友:
不错啊,自己换免了最贵的手工费

网友:
暴力出奇迹

网友:
配件店·5-10 一个。

网友:
我也是电瓶车,按充入电池电量计,平均21瓦时/公里,一周75公里,一个月电费也就4元。除了日晒雨淋,四面漏风,用车真的很省。

网友:
一般是失去润滑或者滚珠/内外圈起皮  或者进水锈蚀  或者保持架断裂  最后都会变成保持架断裂 珠子不能在准确位置  然后断裂的保持架卡入  然后就是卡死前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轮一边的轴承座时间长磨损变大了,标准轴承装上去晃动,加铁片也很快掉落。头疼 ...

去废品收购站,拆旧电动车的轮毂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轮一边的轴承座时间长磨损变大了,标准轴承装上去晃动,加铁片也很快掉落。头疼 ...

有非标轴承的,也不贵,大几丝。

网友:
以前也换过,轴承内圈好砸出,外圈有点麻烦

网友:
失去润滑或者滚珠/内外圈起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轮一边的轴承座时间长磨损变大了,标准轴承装上去晃动,加铁片也很快掉落。头疼 ...

这个只能把前轮都全换了。

网友:
这个轴承很费力的,换

网友:
平时注意点保养或许能用的久点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