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张图是不是说明该电脑还有多个sata接口闲置?

楼主(2024-04-05):
ATA channel 0、1、2、3、4这些是什么?

网友A:
是说明的芯片组支持这么多个,不代表主板做了这么多个接口出来,所以要看实际的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明的芯片组支持这么多个,不代表主板做了这么多个接口出来,所以要看实际的才准确 ...

这下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有没这么多接口,看一下主板就行了,实在不愿意拆主机就网上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