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直以为QPLCR不准结果很准

楼主(2024-04-05):
今天买的100K 0.01精度的RX70电阻到货了,用QPLCR试了一下非常满意,明天1M的0.01到货,基本的校准电阻就全部凑齐了,买这些电阻花了一个表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货

花了15块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15块这个电阻

不贵不贵

网友B:
为了验证准不准,是不是最后还得买商品LCR表

网友C:
这个价格是真不贵,还是老化稳定的,非常的 超值,不过1M的0.01是稀有物品,花钱都很难买到,我曾经还错过了10M的0.1的,也是极品少见

网友D:
bz3最大到100kΩ。更高的阻值我用一只11*10MΩ电阻箱,这样1MΩ,10MΩ,100MΩ就都有了,0.005级。
10P,3S3P,10S,统计下来能到0.002级

网友E:
买齐来做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bz3最大到100kΩ。更高的阻值我用一只11*10MΩ电阻箱,这样1MΩ,10MΩ,100MΩ就都有了,0.005级。
10P,3 ...

10M 0.01找不到,手里只有一颗EE的0.1 10M,还有三颗 坏MF47拆下来的大红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是真不贵,还是老化稳定的,非常的 超值,不过1M的0.01是稀有物品,花钱都很难买到,我曾经还错过 ...

1M的0.01 那颗也是老化好的,今天到货,最后一颗让我买到了,买完就缺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齐来做校准吗

嗯,校准四位半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验证准不准,是不是最后还得买商品LCR表

我没那么固执暂时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z3最大到100kΩ。更高的阻值我用一只11*10MΩ电阻箱,这样1MΩ,10MΩ,100MΩ就都有了,0.005级。
10P,3 ...

我也想搞个11X100KΩ-11X1MΩ的电阻箱,咸鱼翻了一通,没发现呢,这东西现在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15块这个电阻

其实大约2元钱就可以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搞个11X100KΩ-11X1MΩ的电阻箱,咸鱼翻了一通,没发现呢,这东西现在什么价位? ...

几乎见不到。我那个花了不到5千,算是很便宜了。1M和100k的应该便宜不少,估计1M的应该2千左右,100k的应该1000左右。你可以查bz5,但一般是0.02级的。0.01级的要贵不少。0.005级的几乎见不到。如果是校准就没必要买100k的bz5,可以用bz3几百一只,如果是为了传递标准也可以用rx70 diy。bz11最大11*10kΩ,不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校准仪的电子模拟电阻准确度比这电阻有啥区别,电子模拟电阻是不是精度达不到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乎见不到。我那个花了不到5千,算是很便宜了。1M和100k的应该便宜不少,估计1M的应该2千左右,100k的应 ...

谢谢您,看了您的认真回复,瞬间我就觉得肚子松了,这还得是RX70来一堆凑数实在啊。

网友A:
0.0025%的  我也不确定真实阻值。手里没有表能肯定这个电阻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25%的  我也不确定真实阻值。手里没有表能肯定这个电阻的精度。

这个一般表还真是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