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龙乡星华可调电压电流的耐压测试仪XH37-5-4

楼主(2024-04-05):
修新能源车上车载充电机测MOS管好坏用到的,拆开看看
之前拆过一个不能调电压电流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8387-1-1.html 后来换成这个可调电压电流的了

表头芯片打磨了看不清型号

坛友绘制的电路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692-1-1.html

网友:
论坛第一拆

谢谢分享

网友A:
耐压测试,如果测试到最高电压,会怎样?烧那个测试元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如果测试到最高电压,会怎样?烧那个测试元件、电路?

我猜想测LED灯珠电压,先升电压(电流小),然后在输出源正,串联电阻分压(有电阻负责分压,正常情况下不会烧坏被测元件),再跟灯珠串联回到到输出源负。

LED两端接电压表就看到用多大电压点亮。

网友:
居然是高压电压表!

网友B: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 高压发生电路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
2. 电路是恒流还是电阻限流?
3. 工作时电池电流大概多大?

网友:
不超过功率用没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如果测试到最高电压,会怎样?烧那个测试元件、电路?

电流小到不足烧元件

网友:
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感觉和电子摇表差不多,都是高压小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如果测试到最高电压,会怎样?烧那个测试元件、电路?

应该是会轻微击穿,一般不会烧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 高压发生电路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
2. 电路是恒流还是电阻限流?

我已经装回去了,没仔细分析电路,黑色的电路板也不太容易看。
只能测量下给你参考看看:
1,开环闭环这个怎么测我还不清楚,是不是如果开环的话电池电压高高压就会高?
我试了下调最低电压不插充电线是41.2,插上是41.3,可能是开环?

2,恒流还是电阻限流是不是这么测:测不加电阻的电流和加上电阻的电流?
试了下两个电流不一样,应该是电阻限流

3,电流范围标的是50微安到5毫安,实测电压最低档,电流可调从73微安到4.9毫安

楼主:
修新能源车载充电机时测MOS管好坏用的

网友:
好东西,这个可以测元件耐压,漏电,电机和电子产品漏电,led灯珠好坏,稳压管稳压值等等,用途很多,自己慢慢研究,用的时候短路电流不要超过1ma.这是保护元件又防打人,可以用电蚊拍的高压板自制

网友:
新奇的小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装回去了,没仔细分析电路,黑色的电路板也不太容易看。
只能测量下给你参考看看:
1,开环闭环这个 ...

感谢分享,感觉开环➕电阻限流的可能性大些。这个方案相对没那么复杂,成本也低。看某宝上卖大概六七十,也能大概印证这个想法。

网友:
第一次见到,,,谢谢分享

网友:
和这个区别大不大?
电容耐压测试仪

网友:
昨天我还说有空拆了看一下,楼主优先了。和想像的差不多,也不去费那劲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