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问水壶滤网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4-06):
抑制沸腾?限制出水量?还是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没有那个,加上使用人不注意,会流到杯子外面

网友:
我在使用中能理解的是,这个网是为了防止里面的水突然大流量从这个出口流出,造成意外伤害,你想想这个口如果没有这个网限流,直接倒出来的水流和冲击,还有烧开的水的温度这些危险因素,这个网就是为了限流,让你就算90度这样倒水,水单位时间内流出来的量基本有最高限制了

网友A:
跟女人的内裤一样的作用

网友:
我认为易于壶的整体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女人的内裤一样的作用

精屁啊精屁...

-------------------

网友:
是不是煮 东西的时候用的?

网友B:
限制出气,温控开关要靠蒸汽推动,开大了,蒸汽全跑了,烧开了就不能自动关。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我感觉是限流的没有的话出水量可能会一时大一时少。

网友:
3楼+8楼=正确答案

网友:
限制出气确实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制出气,温控开关要靠蒸汽推动,开大了,蒸汽全跑了,烧开了就不能自动关。 ...

限制蒸汽是为了控制沸腾时间么?

如果蒸汽只从温控推动通道走是不是节约时间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