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批电源简单DIY一个便携的T12烙铁

楼主(2024-04-06):
为了方便携带DIY一个T12烙铁

外壳都懒得搞了,就是电源千万别接反了

网友A:
直接用发热芯接正负极得了,其他的东西都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发热芯接正负极得了,其他的东西都免了。

不能调温度,不能恒温,会烧红的

网友:
就地取材简单明了

网友:
非常简单,非常直接,也非常好用。

网友B:
塞到电池包里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到电池包里面算了……

电池没电了,换一块还可以继续用,赛里面就只能充电后再用

网友:
有温度显示的更直观些

网友C:
真的会用电池去插T12用吗?临时用用还不如直接弄个外热,,用的多得那种恒温调温的,933,,601,,,pX238

网友:
遇到合适的盒子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会用电池去插T12用吗?临时用用还不如真接弄个外热,,用的多得那种恒温调温的,933,,601,,,pX238 ...

你这个要电的,在外面有时有时要焊一根线,拉电可不方便 ,所以我也搞了个牧田的电池版的应急用

网友:
哦,那用这种笔式的不更好,改个插头接电动工具电池哈

网友:
充分利用手中的电源,思路不错。

网友:
加个小外壳更好

网友:
我的大有电池应该发挥它的份外的作用了

网友:
这种不香吗?呵呵!

网友:
这个真便携,裹个热缩膜回好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