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个便携的T12电烙铁

楼主(2024-04-06):
烙铁使用频率不高,但是最近闲的,弄个T12,怎么说也比我十来块钱的内热烙铁升温快。零件哪个便宜买哪个。七零八落的控制板就是基础的加热功能,只要能加热,别的不重要。一块板带航空插头和振动开关搞了个颜色显眼的线,管他耐脏不耐脏的这个盒子大小装控制板富富有余了
装这个表是考虑到要用电动工具的电池取电,看个参考电压,反正价钱也不贵
买的牧田款电池取电盒,正好手头有电池烙铁手柄买了个自己喜欢的,个人感觉比936那款拿着顺手点
随便买了个发热芯
成品搞成了这个样子,取电盒接了个线,通过5.5的插头接电,插头之前买的,翻箱倒柜好久才找到,不用电池的话可以用其他电源,没装开关,感觉用处不大能力有限,水平一般,装的好坏大家看个热闹。

网友A:
可以,简单实用。

网友B:
其实买个成品也没多少钱

网友C:
很好看,红色线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实用。

主打简单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买个成品也没多少钱

是啊,算下来也能买个成品了。就当玩玩具,组装的乐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看,红色线亮点

一米有点短,再长二十厘米合适了

网友D:
组的很不错,那节连接线内置会更好

网友E:
当然要想更简单、方便,一体的手柄更好。

网友F:
充分利用现有移动工具电源,实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的很不错,那节连接线内置会更好

嗯,如果只用电池,就内置了,外边留了个电源插孔,不用电池也能用,不然就得加开关,地方太小,不好找地方放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要想更简单、方便,一体的手柄更好。

是啊,折腾完感觉真不如直接买个,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分利用现有移动工具电源,实用方便。

电动工具不怎么用,电池放着也是放着,这样偶尔还能用一下

网友G:
这种直流插头质量很差,建议换条好点的线

网友:
电池是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直流插头质量很差,建议换条好点的线

确实质量不怎么样,这个控制板跑满功率电流也就1.6安左右,凑合用了

网友H:
组装过程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组装过程在哪里

组装过程过于沉浸……没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如果只用电池,就内置了,外边留了个电源插孔,不用电池也能用,不然就得加开关,地方太小,不好找地 ...

线内置也可以加个电源插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