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6989能否将qlc颗粒开成mlc

楼主(2024-04-06):
安国6989贴了N18颗粒,开出了64G,到现在9个月了,数据居然能完好读出。现在怀疑是否将颗粒开成了MLC模式,N18即使用59xt开存放久了数据也能难读出,而且贴到u盘上的都是固态淘汰下来的黑片烂片了。

请教大神,6989是否有这功能呢,具体要怎么设置,很好奇。

网友A:
MLC?一般都是pS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一般都是pSLC吧

是的,所以感觉很神奇。如果不是开成mlc的话数据应该不会保存这么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感觉很神奇。如果不是开成mlc的话数据应该不会保存这么好的

你看相比刚开始速度掉没掉就知道了,有可能只是主控纠错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相比刚开始速度掉没掉就知道了,有可能只是主控纠错过来了

没看到掉速,即使主控纠错过来那也很厉害了,很多tlc颗粒做u盘放个几个月数据都不完整了

网友:
估计是psl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掉速,即使主控纠错过来那也很厉害了,很多tlc颗粒做u盘放个几个月数据都不完整了 ...

我SM3267贴的海力士漏电王颗粒,英特尔固态上拆下来的,放一个月读取速度掉到10M左右……

楼主:
pslc只能开3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