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TX770显卡承受最高温度

楼主(2024-04-06):
淘了一块华硕的GTX770,平常看看视频,上上网,现在的温度就30几度,很正常

但用甜甜圈烤机,5分钟温度上到97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换散热模组

网友:
用甜甜圈烤机,当然要烤出个最高温度,烤到热保护为止。

网友:
温度太高了点。

网友:
原装散热器一般有点压不住,厂家为了压成本散热器都不是很好,自己换个大一点好一点散热器就好了,3D模式功率都180w左右

网友:
原装散热器压不住

网友:
这个型号,满载230w呢

网友:
老显卡本来发热就大,况且这么多年过去导热硅脂什么的也老化了

网友:
极限测试,别瞎折腾了能用就行

网友:
上电炉上电炉上电炉

楼主:
烤机时,用功率插座看,整机输入功率到320w了,烤机cpu还没有满载运行。估计显卡功率超过250w了。
现在cpu与显卡节能都做得不错,上网,看视频,看抖音功率就不高了,一般整机就60w左右

网友:
GTX760都是大火炉双8PIN供电,GTX770就更爆炸了,很正常!

网友:
没事少测试显卡也许就坏了呢

网友:
甜甜圈很正常,我以前760一样会到95°,平时用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的,就算打游戏这些估计也就80-90左右,没事的。

网友:
用高导gd2硅脂试试

网友:
日常使用30还折腾啥,折腾坏了就老实了

网友A:
散热风道 琢磨琢磨
可能是整体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风道 琢磨琢磨
可能是整体散热不好

机箱侧盖打开了,风道应该没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机时,用功率插座看,整机输入功率到320w了,烤机cpu还没有满载运行。估计显卡功率超过250w了。
现在cpu ...

我用功率插座测试,TITAN X都跑不满功耗,整机双拷机功耗才有2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