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跟风入了个DM860

楼主(2024-04-06):
如题,跟风入了个万用表,大佬们都评测过了,我就随便发几张图
正面图

右上方固定柱断了,难怪螺丝拧着退不出来,手感不对

这是买万用表送焊锡吗,一节锡丝跨两岸

板子应该是清洗过,但没有洗干净

设计上有硬可调器件,具体用途不知道,不过觉得时间久了都是隐患

网友:
做工不咋的

网友A:
这表 速度快吗?》

网友:
可调是分压电路上的电容。这只表用了EE黑电阻,电压基准是ADR3412,全量程可校准,可玩性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 速度快吗?》

电容档速度慢,蜂鸣速度慢,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
看了感觉不会入手。

网友:
看来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图3明显的补焊痕迹,俩二极管才是回流焊,其余的都是后焊

网友B:
提示楼主别去尝试校准哈,原机数据就不错了,校准需谨慎,目前还么有明确的校准方法。我两只表,其中一只因为校准时操作不慎,导致全部功能都要去校准,现在还差交流源来校准交流高压档位和交流大电流档位。

网友:
档位该有的都有啦!!!

楼主:
确实该有的档位都有了,这点来说还不错,不过看起来是个用电池的大户。重量也很不错,必要时可以防身。不会去校准,自己没有基准,没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楼主别去尝试校准哈,原机数据就不错了,校准需谨慎,目前还么有明确的校准方法。我两只表,其中一只因 ...

多谢提醒

网友C:
这表做工堪忧,连螺丝柱都裂了,不然我也想买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表做工堪忧,连螺丝柱都裂了,不然我也想买个试试。

没那么不堪,这表是IP67的,加上存货时间长,拧螺丝要先把所有螺丝慢慢松一点,注意,只是松一点一点一点,大约1/3圈吧,相当于慢慢释放应力,然后再继续给每个螺钉送一点,等都没有压力的时候,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拧下每一个螺钉,切记不可以直接上电动工具咔咔地拧,拧下螺丝后,后盖要平行去打开,不可以一头先翘起来掰开,拆下来你看结构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该有的档位都有了,这点来说还不错,不过看起来是个用电池的大户。重量也很不错,必要时可以防身{:013: ...

这大块头相比之下其实一点儿也不费电。

网友:
做工也就那样了,不过300左右的价格这么齐整的功能,真香

网友:
华昌盛就那样,不是断那个就掉那个,前面的DT9989直接在黄鱼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不堪,这表是IP67的,加上存货时间长,拧螺丝要先把所有螺丝慢慢松一点,注意,只是松一点一点一点 ...

虽然这表就那样,但可以看出坛友对机械装配了解较深,能这样操作都是老手了。考虑周全。坛友提到了解体时要注意应力集中的问题,装配时一样会出现应力集中,如果不注意,下次拆的时候会发现螺栓柱莫名其妙断了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