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网上看到拆机硬盘,这种硬盘买不买得?

楼主(2024-04-06):
网上看到拆机硬盘,3.5吋500g的东芝,35块钱,感觉还行,买了一个。

大家帮我看一下参数,有没有上当。

网友A:
才7000多小时,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扫一下速度咋样,或者用MHDD等检测一下...

网友B:
不放心就用MHDD全盘扫描一下,没啥色块就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
容量那么小,白占一个接口,除非装硬盘盒做移动硬盘用,不然,10块钱都不买。

网友C:
我好几个备份盘时间放久了都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7000多小时,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扫一下速度咋样,或者用MHDD等检测一下...

这个通电时间应该是真实的吧?
性能我就不大追求了,只是用来存东西,播放影片。我在旧电脑USB3.0接口上传电影,速度大概在80M/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就用MHDD全盘扫描一下,没啥色块就放心大胆的用。

用相似的软件,慢扫全绿,感觉还可以。

网友D:
最近无论是SSD还是机械硬盘都涨了不少,不是刚需建议缓一缓,当年4T机械便宜的时候,二手拆机才200左右,1T致态SSD才350元。

网友:
500G的太鸡肋了,手上好几个500G的都扔那没什么用,连1T的都不想要。

网友:
500G的专门用来备份资料还可以,用来做电脑的资料盘,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几个备份盘时间放久了都坏掉了

机械硬盘,轻拿轻放,寿命应该很长很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无论是SSD还是机械硬盘都涨了不少,不是刚需建议缓一缓,当年4T机械便宜的时候,二手拆机才200左右,1T ...

那个行情,估计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不久74块买了一个256的铠侠U盘,现在最低都超过84块了。

网友:
小硬盘我闲着好几个,年前网友2-3t的硬盘赠送给我,运费到付我都没要,占地方。

网友E:
500的不是二十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的不是二十多吗?

有便宜的,我选择的贵一点的。如果通电时间没作假的话,才7千多小时,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

网友:
容量小,再便宜也不买!

网友F:
500G台式机硬盘好象是15一个,最近看到拼夕夕在卖320G的2.5寸盘17.5元包邮,买了一个,是刷过固件的,0小时盘,但慢扫没有问题,应该可以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G台式机硬盘好象是15一个,最近看到拼夕夕在卖320G的2.5寸盘17.5元包邮,买了一个,是刷过固件的,0小时 ...

0小时盘是被清零的,我这个如果没作假,也才7千多小时,感觉更真实可靠。